[i.MX] iMX6 USB OTG作为Host功能的问题

楼主(2017-08-14):
mx, os, ST, USB, ic
USB OTG作为Host时,不能识别Device,现象如下:
插入USB摄像头模组,命令行提示:android_work: did not send uevent (0 0 (null));但是插入鼠标不会有这个提示

硬件设置:
1. USB_OTG_ID引脚连接ENET_RX_ER,没有上拉或下拉电阻
2. USB_OTG_VBUS一直有5V供电

另外,请教Micro USB插座,B型和AB型有什么区别?在网上看到这样的说法:Micro系列的定义包括标准设备使用的Micro-B系列插槽;OTG设备使用的Micro-AB插槽。意思是必须使用Micro-AB插座才可以支持Host功能吗?如果使用Micro-B插座就不能支持Host?

网友A:
1.USB OTG作为Host时硬件上需要把USB_OTG_ID引脚下拉接地,不知道为什么会接ENET_RX_ER
2.USB_OTG_VBUS在做OTG功能时一般由主机供电过来的,而在做Host功能时要由本机向USB座子供电。
请检查这2项是否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