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一款输出电压为1.8v的超低功耗LDO

楼主(2017-08-14):
    因本人所做项目是用电池供电,需要一款低功耗的LDO,封装为sot23,要求超低功耗,静态电流,10ua以下,低噪声,低压差,最大输出电流大于300ma。求各位推荐下,谢谢了!

网友A:
300mA 10uA,要求好高!

网友B(2021-11-24):
SOT23封装的应该是没有300MA电流的,一般这种封装都是150ma以内的。SOT23-5的才有300MA电流。另外,我用过的低IQ的LDO是TI的TPS782XX系列,电流150mA,静态电流500nA,目前用在项目中,产品整机功耗在待机时用万用表40uA档测试时在1uA左右。

网友C:
30ua的有,10ua太抠了

网友D:
HE9073 ,0.7uA静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