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转4KV变压器

楼主(2017-08-15):
想请问下,输入电压12V,输出电压3~5KV,频率15KHZ~20KHZ,差不多20*20mm尺寸;这种变压器有现成的型号吗?

网友A:
变压器都没现成的
关键看你后端是倍压升上去还是直接变压器就出来那么高电压

楼主:
变压器出来就这么高

网友B:
电击枪, 高压防护服之类的装备应该会使用这样的变压器, 可以去留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