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关于让LC震荡电路停振的问题

楼主(2017-08-15):
我使用中周做了一个变压器反馈式的LC振荡电路,我想通过调节选频网络的电容值来让电路停振,但是为什么在将电容短接时,电路没有停振,仅仅是幅值的降低呢?我应该如何调整才能够让电容被短路,或者电容增大时让电路停振,需要调整放大电路中的各个电阻吗?

楼主:
调整设计电阻即可,将三极管的工作点调整就好了

网友A:
将反馈信号断开, 自然就能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