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有人用过TI的DS16EV5110芯片吗?

楼主(2017-08-15):
我使用DS16EV5110做 video extender,在长距离网线下输入信号幅度非常小,导致视频有些闪屏(芯片的EQ能力开到最大),请问谁知道还有什么方法改变DS16EV5110的参数可以改善信号质量吗?@dirtwillfly

网友A:
DVI/HDMI信号你用网线输入的?你的信号传输距离是多少米?
典型的应用是用20米的28 AWG DVI/HDMI线缆

网友A:
@airwill @zhangmangui 看看这个问题

网友B:
芯片的EQ能力开到最大了,
信号太弱, 已经接近临界点了.
增强信号, 降低线路损耗是第一办法.
有没有信号中继电路来预处理
弱信号下, 更容易受到干扰影响, 这方面改善一下也有好处

网友C:
用过一块PI3HDX412BD    你和这一款对比一下    看那个性能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一块PI3HDX412BD    你和这一款对比一下    看那个性能好些

412是一个一分二的分配器芯片吧,跟这个均衡器还不一样,哈

网友D:
这个芯片没有使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DVI/HDMI信号你用网线输入的?你的信号传输距离是多少米?
典型的应用是用20米的28 AWG DVI/HDMI线缆 ...

CAT6 6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的EQ能力开到最大了,
信号太弱, 已经接近临界点了.
增强信号, 降低线路损耗是第一办法.

前端有个中继,降低了前端芯片输出的共模电压,然后就好了,不知道为啥现在东西是好了但原因我还没搞清楚,哎~

网友B:
对比一下波形和信号幅度, 应该能看出区别.
总之, 信号衰减太严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比一下波形和信号幅度, 应该能看出区别.
总之, 信号衰减太严重的问题

信号衰减是挺大的,从前端中继输出的600mV到后端接收只有100mV了,而且信号抖动很厉害……

网友E:
楼上,信号有这么不稳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信号有这么不稳定么?

哈,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