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单片机常用模块电路

楼主(2017-08-15):
       在我们设计单片机电子电路时,常用应用到一下比较常用的电路,每次都需要从新画,即费力又费神,还容易出错,所以本人将自己常用的电路设计成模块,每次使用直接负责即可。由于个人的力量有限,希望大家把自己常用的电路发上来分享。电路难免有错,希望大家指出。。。
1. 双路232通信电路:3线连接方式,对应的是母头,工作电压5V,可以使用MAX202MAX232
2. 三极管串口通信:本电路是用三极管搭的,电路简单,成本低,但是问题,一般在低波特率下是非常好的。
3. 单路232通信电路:三线方式,与上面的三级管搭的完全等效。
4. USB232电路:采用的是PL2303HX,价格便宜,稳定性还不错。
5. SP706S复位电路:带看门狗和手动复位,价格便宜(美信的贵很多),R4为调试用,调试完后焊接好R4
6.SD卡模块电路(带锁):本电路与SD卡的封装有关,注意与封装对应。此电路可以通过端口控制SD卡的电源,比较完善,可以用于5V3.3V。但是要注意,有些器件的使用,5V3.3是不一样的。
7.LCM12864液晶模块(ST7920):本电路是常见的12864电路,价格便宜,带中文字库。可以通过PSB端口的电平来设置其工作在串口模式还是并行模式,带背光控制功能。
8.LCD1602字符液晶模块(KS0066):最常用的字符液晶模块,只能显示数字和字符,可4位或8位控制,带背光功能。
9.全双工RS485电路(带保护功能):带有保护功能,全双工4线通信模式,适合远距离通信用。
10.RS485半双工通信模块:可以通过选择端口选择数据的传输方向,带保护功率。此模块只能工作在5V.
11. ARM JTAG仿真接口电路:比较完善,可以应用在常规的ARM芯片下,具有有自动下载功能,可以用JLINKULINK.
12.5V电源模块:这个电路比较简单,如果用直插可以达到1.5A,如果用贴片的可以到达1A
13.3.3电源模块:可以到达800mA,价格非常便宜,也有相应的1.8/1.2的芯片,可以直接替换。
14.最常用的开关电源:
15.DS1302数字时钟:一款非常普及的时钟电路,好用,成本低。
16.AT24C02EEPROM):最常用的EEPROM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