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PMSM 无霍尔FOC 顺风、逆风启动

楼主(2017-08-15):
最近在弄的一个无刷风机,用的STM32F030芯片,无感FOC双电阻采样,没用ST的SDK库,程序已调试好,现在想加入一个顺风启动功能,但是不明白电机由于惯性或者风吹自由旋转的时候,程序要怎么跟踪到转子位置然后切闭环运行,在自由旋转情况下,能测到的信号只有反电势了吧,那要怎么样利用这个反电势信号来引导程序进入闭环运转了。方波无感控制的话,已经实现顺丰启动,但是无感FOC顺风启动,还不是太明白,请各路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搞这个的很少么。没有大咖路过啊。

网友A:
有个STM32 FOC的群,你可以搜下;

网友B:
建议用st的SDK吧,你自己写无感FOC应该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st的SDK吧,你自己写无感FOC应该很难

程序除了顺风启动 其他都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st的SDK吧,你自己写无感FOC应该很难

静止启动  运行 都正常,勉强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STM32 FOC的群,你可以搜下;

群都很多,大部分都是吹水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群都很多,大部分都是吹水的。

哈哈你说的对,我觉得可以通过检测感生电动势。。先判断是不是输出旋转的指令了,如果当前端口是不转动的,那么就检测感生电动势,判断转速和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你说的对,我觉得可以通过检测感生电动势。。先判断是不是输出旋转的指令了,如果当前端口是不转动的 ...

方波无感是这么做的,可以判断出转子六个位置和选择方向。无感FOC现在有个想法就是采三相 反电势来组合判断出角度和方向,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D:
无感FOC是比较难弄的哦

楼主(2017-09-19):
续转好像也没有想得那么难,现在搞定了

网友E(2019-03-08):
请问无霍尔FOC的资料(包括原理图、原理讲解等)在哪里找的?

网友F:
没玩过这个,一起学习下。

网友G(2019-05-12):
引用 楼主:
续转好像也没有想得那么难,现在搞定了

请问怎么搞定的,大概思路是?

网友H:
顺风?测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