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STM32 PMSM 无霍尔FOC 顺风、逆风启动

楼主(2017-08-15):
最近在弄的一个无刷风机,用的STM32F030芯片,无感FOC双电阻采样,没用ST的SDK库,程序已调试好,现在想加入一个顺风启动功能,但是不明白电机由于惯性或者风吹自由旋转的时候,程序要怎么跟踪到转子位置然后切闭环运行,在自由旋转情况下,能测到的信号只有反电势了吧,那要怎么样利用这个反电势信号来引导程序进入闭环运转了。方波无感控制的话,已经实现顺丰启动,但是无感FOC顺风启动,还不是太明白,请各路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搞这个的很少么。。

网友A:
楼主,我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不知道你解决没有,无感FOC顺风、逆风启动。楼主,能不能加个好友,请教你一下。我的QQ 763425438
谢谢了。

网友B(2017-12-01):
各位大哥,我也在弄电调,ST FOC SDK v4.3,遇到了几个问题啊,能否帮忙看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2395412-1-1.html

网友C(2018-01-10):
用高频注入试试

网友D(2019-07-05):
你好,我现在也在调foc顺风启动的问题,能请教一下吗?我的qq:1017122008,非常感谢

网友E(2020-09-21):
方波能做好的话,原理也是一样,检测反电动势,然后根据扇区给个大概的角度也能切入闭环吧

网友F:
下桥臂直接都小占空比导通,检测电流矢量,反算出反电动势,然后启动

网友G:
STM32F030 现在缺货,有国产的mcu直接替 不用改程序 有没有愿意试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