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自己画的最小系统板子,求批评指正

楼主(2017-08-15):
第一次画PCB,画的zet6的最小系统板子,上面有芯片,串口,下载器,电源,还有一个EEPROM,一个以太网部分,板子的电源线还没有加粗,发上来各位大神看看给点建议,这个板子测试可以的话,要画项目里面的板子,求指正求批评

网友A:
有的输出线绕的太长了,为何不走过孔短一点!

网友B:
CPU的电源、地直接不放几个电容?
电源线该粗一点

网友C:
电源线粗一点,多过孔到地敷铜,晶振过孔了,干脆还放近一些

网友C:
还有,网络线差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的电源、地直接不放几个电容?
电源线该粗一点

每个用到电源的地方都接了电容,为了方便我把每一部分的电源旁边的电容都放在一块了,这不行吗?电源线正在加粗等会铺铜

网友D:
优先布关键部件,晶振走线要短。电源每个的去耦电容一定要放到对应管教上,放一块就没效果了。很多线路可以缩短

网友D:
网络那太乱

网友E:
一定要改的地方是:电源线加粗,去耦电容放在相应管脚附近。晶振可以再近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每个用到电源的地方都接了电容,为了方便我把每一部分的电源旁边的电容都放在一块了,这不行吗?电源线正 ...

楼下讲的“去耦电容放在相应管脚附近”

网友F:
新手吗?新手就继续努力,如果是老手,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网友G:
继续努力吧少年。
MCU电源管脚必须靠近放一个电容
晶振尽量靠近MCU,走线尽量短
丝印不要放到元件下面
丝印不要和焊盘冲突
电源线尽量粗
。。。。。。。

网友G:
丝印不要放到元件下面。。。。这个指的是元件标号

网友H:
网络那里走得好像不是差分线啊?   既然楼主都说了这个是评估板,这样肯定不会影响测试了。但是如果是正式的板子的话,建议多费费心,把器件摆放的更合适一些。

网友I:
这是楼主的处女作?
1.晶振走线太太长了,晶振离芯片越近越好;
2.USB座固定脚超出板边太多了;
3.滤波小电容,放到引出口、引入口、芯片旁边,不能单独放一堆。

网友J:
网口那里连线连线比较绕,可以适当修改,另有个建议,当你把引脚引出来的时候在插针旁边最好加上引脚名,要不然调试很费劲……

网友K:
楼上都是大神!

网友L:
电源线该粗一点

网友M:
迷你usb的大焊盘最好大点,不然拔插容易把usb座带下来,刚刚有个usb座被我戳掉了

网友N(2020-03-18):
看着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