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变压器让供应商做需要提供哪些参数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8-15):
一般的,你要选一种标准磁心,然后尽量选厂家已有的骨架。
如果不选用已有骨架你要给出图纸。
然后你要给出各绕组数据(线材,圈数,绕制制程。。。),和其他工艺要求。
等等等等。。。。

楼主:
我自己算了下,初级用0.3mm绕200匝,次级用0.025绕5250匝,总觉得不对

网友A:
是不对。
0.025的线可能弄不到。

网友A:
不需要那么多圈数。
这种变压器一般可以用“反激”获得高压,就是开关管关断时才是高压输出阶段,比如用600V的MOS管,那么漏极工作电压可以用到400V,那么5KV输出只要12.5倍就可以。
初级圈数也不要那么多,大约10几圈至几十圈就够。假定是20圈,那么次级只要250圈。

楼主:
是像这种吗?这种反激的倍数怎么算?

网友B:
磁芯规格,骨架,pin数,卧式还是立式,绕制工艺是否含浸,线经大小,绝缘胶带,出线要求,感量,匝数,测试方式,磁芯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