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gpio实验记录

楼主(2017-08-15):
选出来两根PIN,一个设为input,quasi,接上拉电阻10K,接一个按键,再直接接地。按下便会产生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你中断。突发奇想加个LED灯,表示一下状态,就怎么按都不行了。我开始拿电表来测量,PIN处的电压2.1v,那状态肯定不会改变(板子供电3.3V),这样我就很纳闷,一个二极管会产生这么高的压差吗?麻烦大神给个解释

另外才发现de-bounce用LIRC,但并没有使能LIRC,所以猜测是使能HIRC,就自动使能LIRC。。。。。

网友A:
LED压差比较大。

网友B:
上图啊,看看你到底怎么弄的。

网友C:
画个图啊,你的LED灯在哪儿接着呢。

网友D:
LED的压差至少是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图啊,看看你到底怎么弄的。

都是串联,那应该就是LED的压差比较大,以前不知道F:\1.p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画个图啊,你的LED灯在哪儿接着呢。

ok

网友E:
你这么接有个毛线用。。无论如何灯上面都是高电平。。你把LED串上面试试。

网友E:
LED的压降没有低于2V的,准确的说在2.5之上的居多,而单片机大部分是1.5V 之上就是认为高电平了。

网友F:
学习了,楼主的经验值得学习,这种接法是错误的。嘿嘿,记住了。

网友C:
en ,以后这种画个图,大家比较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