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用STVP+ST_LINK下载EEPROM的问题

楼主(2017-08-15):
ST_LINK下载EEPROM的数据时,直接输入要下载的数据有时候可以下载,有时候出现错误提示。如果是打开HEX文件下载时,都会出现错误提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 EEPROM下载完毕,MCU运行,MCU改动了EEPROM内容,STVP校验,STVP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 EEPROM下载完毕,MCU运行,MCU改动了EEPROM内容,STVP校验,STVP报错. ...

应该不会,下载完后,重新上电才会运行的

楼主(2017-11-13):
用原装的下载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