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89s52接sny480r问题

楼主(2017-08-15):
用AT89S52直接接SYN480R的DO端,但是没反应。不接单片机时用万用表测试电压是正常的,接上单片机后电压一直在5V正负0.3左右,请问是需要加一级电路才行吗。直接接430单片机都可以接收。高手请指教!!!

楼主:
没人用过吗?

网友A:
你自己仔细看看数据手册,如果接高阻输入的P0,应该可以,如果接有上拉电阻的其它端口,基本上挂了。
这些芯片的驱动能力是UA级别的,无法驱动MCU的上拉电阻负载。

楼主:
接的是P3.2中断口能行吗,没有外接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