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可以代替保险丝吗

楼主(2017-08-15):
压敏电阻器的电阻体材料是半导体,所以也是半导体电阻器的一种。现在常用的是氧化锌压敏电阻。
压敏电阻在电路中的电压保护作用,一般可以与保险丝配合作雷击或其它的过压保护。通常用于防雷;过电压发生时,压敏电阻会被击穿,呈现短路状态,从而将其两端电压钳位在较低水平,同时短路引起的过流将烧毁前方保险管或迫使空气开关跳闸,从而强制切断电源。
那么,压敏电阻可以代替保险丝吗?
两者不能替代,需配合使用,为什么呢?因两者功能不同、不重合。
压敏电阻广泛的被应用在电子线路中,来防护因为电力供应系统的瞬时电压突变所可能对电路的伤害。当高压来到时,压敏电阻的电阻降低而将电流予以分流,防止受到过大的瞬时电压破坏或干扰。因而保护了敏感的电子组件。在电压、电流过高时自恢复保险丝会断开后会重新恢复电流的,也就是说保险电阻只是起到限制那个额定的电阻范围。
压敏电阻是无法提供完整的电压保护的,压敏电阻所能承受的能量或功率是有限,不能提供持续性的过电压保护。持续的过电压会破坏保护装置(压敏电阻),并对设备造成损害,并可能有着火的危险。压敏电阻不能提供保护的部分还有: 开机时的冲击电流、短路时的过电流、电压突降等情况,这些情况需要其他方式的防护。此外,也有少数保护装置会侦测电源电压,如超过危险限度时会以继电器将电源切离。

网友A:
正常情况压敏是不导电的,怎么能做保险丝呢?

网友B:
一个是电压保护,一个是电流保护,不能直接

网友C:
防雷电路需要过电压保护也需要过电流保护。电阻和保险丝是防雷保护装置的基本配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