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采样电阻的方式能不能测220v交流的电流

楼主(2017-08-15):
我的想法是将采样电阻串到电路中,对采样电阻的电压放大送到单片机ADC,这样可行吗,运放的地接的是交流地还是直流地?

网友A:
“能不能?”
能倒是能,但(1)功耗较大,对待测电路影响较大(2)电气不隔离。所以很少采用取样电阻,多用电流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
能倒是能,但(1)功耗较大,对待测电路影响较大(2)电气不隔离。所以很少采用取样电阻,多用电 ...

共地就没有电气隔离了是吗,互感器体积有点大,这个当做备选。

网友B:
能.    从原理上说, 当然是可以的.

只是想弄好它, 有很多问题要注意, 楼上几位已经说到了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共地就没有电气隔离了是吗,互感器体积有点大,这个当做备选。

电流互感器体积大不大。与待测交流电流有关。若是交流电流仅0.5A,互感器体积可能比较大,若是交流电流 5A,反而是电流互感器体积比较小。

网友C:
可以查看万用表的电压采样电路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