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M451单片机,RTC时钟在芯片停电情况下继续计时吗

楼主(2017-08-15):
请问,M451单片机,RTC时钟在芯片停电情况下继续计时吗?我看了手册说,时间的日期,周的寄存器全部是内核供电,不是电池供电,那应该不会走,我理解的对吗?

网友A:
只要有独立电源就可以。

楼主:
是不是那个电池引脚上接了电池就可以?

网友B:
没电了怎么行,那个备用电池接口接上电池就行了。一般就是那种大号的纽扣电池。

网友B:
你理解的很对。

楼主:
我问题里少写一个,就是Vbat脚接上电池,然后芯片停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问题里少写一个,就是Vbat脚接上电池,然后芯片停电。

这个接电池就OK了,不会的,内存甚至都不会丢失。

网友D:
加电池可以的。

网友E:
楼主最后怎么实现那个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