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楼主(2017-08-15):
(无正文)

网友A:
你这不叫PWM的分辨率对温控的影响  而是算法的问题

楼主:
这个确实是分辨率不够的问题,PWM最大值取2000时,温控中加热功率的最小分辨率是P/2000,引起的温度波动较大,在转换为实时曲线后肉眼可明显识别到波动,PWM最大值取20000时,温控中加热功率的最小分辨率是P/20000,分辨率提高10倍,得到的温度波动就小多了,转换为实时曲线后肉眼甚至觉察不到波动,看起来就是一条直线了。

网友B:
我表示坚决不相信。
市电的波动就比你这个输出分辨率大很多了。
我尝试过1/100,1/2000,输出波动一样的,主要取决于系统本身。
难道你用直流稳压电压加热吗?
外边的风吹草动的,影响都比这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表示坚决不相信。
市电的波动就比你这个输出分辨率大很多了。
我尝试过1/100,1/2000,输出波动一样的, ...

确实是直流,本来设计是24V的加热膜,实际供电大概33V左右,功率加大了约一倍在用,输出端采用ULN2003,最大耐压50V。

网友C:
你这效果也太好了

楼主:
老板要求整体精度正负2度,我这也是尽量把电子这块的做好一点,以免拖整体的后腿。

网友D:
人家用继电器温控都可以做得很好,通N秒停M秒,N+M通常在几秒之内。继电器的分辨率比PWM低很多很多吧?
我买的一个加热平板就是继电器的,PID一样做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家用继电器温控都可以做得很好,通N秒停M秒,N+M通常在几秒之内。继电器的分辨率比PWM低很多很多吧?
我 ...

如果PWM最大值20000(代表2秒),PWM当前值5000,那么N=0.5,M=1.5,也就是通0.5秒,断1.5秒,至于输出端执行器件是机械继电器、固态继电器、场效应器件还是功率三极管,这个好像没有硬性规定。

网友B:
如果是直流加热的,加热惯性小的,正负2度也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直流加热的,加热惯性小的,正负2度也太差了

正负2度是工作面的实际温度,从工作面到传感器还隔了一些元件,所以实际工作面的温度曲线和传感器的温度曲线还是有差别的,通常不考虑升温部分形状,只是考虑稳定后经过补偿在正负2度内,如果考虑升温部分,那么要抑制超调升温速度就慢了,实际上不考虑升温部分对使用上影响不大(传感器侧的温度曲线没有超调不代表实际工作面温度没有超调)。

网友B:
其实温度控制特性好坏,和控制算法有关,和加热导热传感器位置的温度整体设计关系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温度控制特性好坏,和控制算法有关,和加热导热传感器位置的温度整体设计关系更大。 ...

没错,现实情况是很多(含所谓的211、985)大学本科毕业的甚至研究生不懂控制算法,没有实际的控制系统调试经验,所以算法谈不上,在出现温控设计精度不达标时,就扯不清楚是结构性问题还是算法问题了!想当初,我对温度控制算法也是一路摸索过来的,如今也算是基本入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