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器次级电容接初级地的作用

楼主:
有一TL494做推挽逆变电路,变压器次级的零线(不知道是否该称零线)通过一个电容接初级的地,请问该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呢。
大致画了个简略图

网友A(2017-08-15):
防止变压器初级由于MOS管关断而产生的尖峰电压经两个变压器绕组之间分布电容耦合到次级,将其旁路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止变压器初级由于MOS管关断而产生的尖峰电压经两个变压器绕组之间分布电容耦合到次级,将其旁路到地。 ...

请问该电容要用安规电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该电容要用安规电容吗

如果图中Vcc和GND是市电直接整流滤波得到的直流电压,那么该电容必须使用安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图中Vcc和GND是市电直接整流滤波得到的直流电压,那么该电容必须使用安规电容。 ...

maychang老师,图中VCC和GND是来自开关电源适配器的输出。
请问该安规电容取值以达到什么效果为合适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ychang老师,图中VCC和GND是来自开关电源适配器的输出。
请问该安规电容取值以达到什么效果为合适呢 ...

“图中VCC和GND是来自开关电源适配器的输出”
既然是来自适配器,那么Vcc和GND与市电是隔离的,该电容不必使用安规电容,只需要能够承受正常工作中可能遇到的最大直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