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AD835乘法器输出不能倍频

楼主:
最近搞了AD835,焊好板子之后却发现不能倍频,电路按照手册搭建。OP847增益20倍,可以正常工作。

X通道直接接函数发生器,输入500mVpp,Y通道输入25mVpp,通过OPA847放大20倍,达到500mVpp(1号通道,黄色)。频率100kHz,输出(为3通道,蓝色)如图所示,
暂且不论峰峰值是否正确,但是不能实现倍频,倍感疑惑

网友A(2017-08-15):
基频滤掉就有了

楼主:
那我用示波器的AC耦合就应该相当于滤掉基波了吧,但还是一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用示波器的AC耦合就应该相当于滤掉基波了吧,但还是一样啊

把100K滤掉

网友B:
比赛的时候用了834,没啥问题。

楼主:
这是为何?有原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赛的时候用了834,没啥问题。

那时候的输出波形是怎样的??
834用作什么呢??锁相放大器??

网友A:
输入信号有直流分量。
用个电容隔一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时候的输出波形是怎样的??
834用作什么呢??锁相放大器??

我是用来测幅度的。。特地把两次谐波虑了。。
我用扫频看了ad834在50M以内的幅频曲线,挺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有直流分量。
用个电容隔一下试试

谢谢,看来是这样的。倍频信号太小,被掩盖了。。

网友C(2020-06-29):
用频谱仪就能测出倍频了,时域的波形是基频加倍频,波形看不出来。

网友D:
看不懂你的电源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