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1AS IO口设置推挽的问题

楼主(2017-08-15):
各位高手,小弟在此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把STC15W401AS  16脚封装的P3.7设置成推挽后,没有动作,该输出的时候一直是0V,去掉R12后就P3.7有输出,焊上R12 去掉三极管还是没有输出,焊上三极管去掉R16就有输出,  P1.0  P1.1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各位大侠 麻烦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量一下R12和R16是不是分别对应的1K 和 1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R12和R16是不是分别对应的1K 和 10K

这个是肯定的啊  你看看其他的问题有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肯定的啊  你看看其他的问题有没有

感觉R16附近是不是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R16附近是不是短路了?

没有短路啊
短路了 加不加电阻都会有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去掉R16就好了  到是我觉得这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短路啊
短路了 加不加电阻都会有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去掉R16就好了  到是我觉得这不正常 ...

可能 R16 的阻值不对或者短路

网友C:
我怀疑你P3.7没在推挽,而在弱上拉。

网友D:
R12用1K太小了,我一般用5K,R16用50K或者20K,没问题的。应该是推完方式下输出高电平,用1K的电阻,电流很大,把p37的电压拉低了。楼主试试看看行不行。

网友E:
程序错了吧  P3M0= 0X80  0X10对应的是第4脚

网友F:
硬件的问题,查看是否短路 是否参数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怀疑你P3.7没在推挽,而在弱上拉。

是的 好像配置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件的问题,查看是否短路 是否参数正确

硬件没有问题哦  推挽配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程序错了吧  P3M0= 0X80  0X10对应的是第4脚

是的呢   我改过来了  还没有验证  这两天没有时间 谢谢,验证完了回复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程序错了吧  P3M0= 0X80  0X10对应的是第4脚

谢谢啊   已经搞定了 就是0x80  非常感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啊   已经搞定了 就是0x80  非常感谢

用小工具看了一下,LZ的确是原来配置错了,那是将P3.3设置为推挽。

网友H:
15W系列P3.7口有问题慎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G:
用小工具看了一下,LZ的确是原来配置错了,那是将P3.3设置为推挽。

晕上次的小工具有BUG, 00,10 应该是将P3.4设置为推挽(非P3.3),已更正。

网友G:
引用 网友H:
15W系列P3.7口有问题慎用

有什么问题拿出来讨论吧,很可能是使用者的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H:
15W系列P3.7口有问题慎用

赞同

网友J(2017-09-21):
STC的手册

就是全球最坑爹的。
参数一个查不到,整篇的示例代码;

还有整篇的“再抄就......”,请问,哪位能举例说明一下有哪家公司在抄STC的?

学生将会是最大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