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ex6 与7系列DDR3管脚分配时的区别

楼主(2017-08-15):
大家好,小弟初用V6,之前用过Kintex7,现在做DDR设计这部分电路时有些疑惑,请教坛子里的大神;1、7系列在分配DDR时,每个BANK都有T0-T3的Memory Group编号,顺道给初学的兄弟们科普一下,你比如说我现在DDR用32位,同一组数据是要按要求分配在一个MEMORY Group里的,也就是说你数据的0-7选择T0,8-15选择T1,16-23选择T2,24-31选择T3,当然了组间可以换pin哈,现在用V6时就有些疑惑,难道不需要进行区分吗?仅仅保证DQS放在同一个差分对,其他随意?
2、请各位大哥赐教哈

网友A:
v6没有组 只有bank的概念吧。但是速度低一些。后面全是组 速度更快了 条件也就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6没有组 只有bank的概念吧。但是速度低一些。后面全是组 速度更快了 条件也就多了 ...

版主大哥,是不是我可以随意指定DDR的管脚呀?按照他要求的 中间左右,边缘左右bank就可以了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大哥,是不是我可以随意指定DDR的管脚呀?按照他要求的 中间左右,边缘左右bank就可以了是吗 ...

不是很确定啊    至少没有组的要求    管好bank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