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供电电压可以为12V的 或非门。脚要跟7402一样的。。

楼主(2017-08-15):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工作电压上限是5v或者7v的比较常见,12v的不常见。找不到合适的可以用基础元件自己搭一个类似功能的电路

网友B:
找CD40系列直接代换,但是这个是CMOS电平,要注意你的接口电平是否满足,不满足就要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