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搭上N76E003的火爆,说一个小建议

楼主(2017-08-16):
能不能出厂标定成16.6M,这样串口支持115200误差误差小得多,比现在的16M只大3.6%,无任何难度吧

网友:
人家不会因为这个再重新给你做个吧。。这个是不是需要找个16.6M的晶振啊,有这个型号?

网友A:
可以软件微调频率的,有例程,调整到16.288M,115200的误差也不大

网友B:
最大的建议就是出个中文教程啊。

网友C:
波特率太大了容易失真,并不是所有的设备都可以达到那个波特率,一般能用低速的就别用高速。9600你的首选。

网友C:
查了一下没有那个波特率的晶振。

网友D:
都是按照国际标准做的这个时钟频率吧。

网友E:
在BSP V1.02版有
/*---------------------------------------------------------------------------------------------------------*/
/*                                                                                                    */
/* Copyright(c) 2017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Nuvoton Technoledge Corp.
//  Website: http://www.nuvoton.com
//  E-Mail : MicroC-8bit@nuvoton.com
//  Date   : Apr/21/2017
//***********************************************************************************************************

//***********************************************************************************************************
//  File Function: N76E003 read HIRC and modify to 16.6MHz demo code
//***********************************************************************************************************
#include "N76E003.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FR_Macro.h"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UINT8 hircmap0,hircmap1;
UINT16 trimvalue16bit;

void MODIFY_HIRC_VLAUE(void)                                // Modify HIRC to 16.6MHz, more detail please see datasheet V1.02
{
                set_IAPEN;
                IAPAL = 0x30;
    IAPAH = 0x00;
    IAPCN = READ_UID;
    set_IAPGO;
                hircmap0 = IAPFD;
                IAPAL = 0x31;
    IAPAH = 0x00;
    set_IAPGO;
                hircmap1 = IAPFD;
                clr_IAPEN;
                trimvalue16bit = ((hircmap0<<1)+(hircmap1&0x01));
                trimvalue16bit = trimvalue16bit - 15;
                hircmap1 = trimvalue16bit&0x01;
                hircmap0 = trimvalue16bit>>1;
                TA=0XAA;
                TA=0X55;
                RCTRIM0 = hircmap0;
                TA=0XAA;
                TA=0X55;
                RCTRIM1 = hircmap1;
}

void main(void)
{
        CKDIV = 0x00;
        P11_PushPull_Mode;
        MODIFY_HIRC_VLAUE();
        CKDIV = 0x50;                                        //HIRC devider 160
        set_CLOEN;                                                //Check HIRC out wavefrom to confirm the HIRC modified
        while(1);
}

网友F:
做个外部晶振接口就好了,方便工程师自由设计频率,不要告诉我用有源晶振。能加有源晶振成本就不会用这个芯片了。

楼主:
感谢8楼,我看的是1.00中文手册,新手册英文1.02增加了这些内容
看来还是有这需要嘛,不知道后续NU会不会直接标定成16.6M

网友G:
厉害了,竟然可以做到,就是寄存器配置的问题么。

网友H:
还有需求吗?

网友I:
给大家科普了一下  直接可以标定成16.6mhz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最大的建议就是出个中文教程啊。

有中文规格书的

网友:
时钟是可以通过寄存器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