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助F4 的HardFault错误

楼主(2017-08-16):
STM32F411,现在出现这种错误:
SCB->HFSR: 40000000 SCB->CFSR: 400 MSP: 2000fb58 PSP: 200193b8LR: fffffff1
r0: 0
r1: 2000dcd0
r2: 8000529
r3: 1
r12: 0
LR: 0
PC: 8030ba0
PSR: 2100000f
HardFaultException.
粗略判断是IMPRECISERR错误,有大神知道这个往什么方向去排查错误吗???

网友A:
基本只能查程序;

跟踪下,哪段程序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只能查程序;

跟踪下,哪段程序引起的

几个小时才出现一次,只能通过打印信息看。但是打印出来的LR却是0

网友B:
从现象来看出现错误的原因有2个,解决方法:①将PendSV设置为最低优先级,②系统栈被击穿了(将系统栈改大一点),可能性比较大的是系统栈被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