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使用串口和SPI给外部FLASH烧录字库问题求助

楼主:
接触ST芯片不久,想使用串口和SPI给外部FLASH烧录字库却总是不成功,只烧进了一部分字库,怀疑是烧写速度的问题,但是波特率调低了好像也不行,大家帮忙看看程序哪里有问题呀?

网友A(2017-08-16):
最好在主程序里写入数据;
不要放在中断里;

楼主(点评):
SPI写FLASH的速度是45M应该不影响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在主程序里写入数据;
不要放在中断里;

楼主:
没有其他思路了么

网友C:
放串口中断里面写数据,能正确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串口中断里面写数据,能正确才怪!

能不能举个例子要怎么用才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不能举个例子要怎么用才好

1、增加串口接收缓存,典型的就是环形缓冲区(FIFO);
2、裸机的话,在main函数中处理数据——读取FIFO的数据,解析并写入flash;带操作系统的话则开一个线程处理。

网友D:
45M,这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增加串口接收缓存,典型的就是环形缓冲区(FIFO);
2、裸机的话,在main函数中处理数据——读取FIFO ...

好的,明天试一下看看

网友E(2019-10-08):
每次中断只接受一个字节,每次往flash写一字节就没问题了

网友F(2021-08-16):
研究研究

网友G:
个人觉得,串口中断只接收数据,不处理。处理在中断外进行。

网友H:
在中断里面不要写数据,放到一个消息队列里面 或者一个 buffer里面
串口传输数据的协议 要写明一次传输多少数据,最好有空闲查询,做速度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