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如何将一个正负0.8V的正弦波信号放大

楼主(2017-08-16):
(无正文)

网友A:
输入幅度、放大倍数、输入频率,你还差一个呀。

网友B:
一个滑变跳增益,问题不是放大电路,而是运放选型

网友C:
放大倍数并不大,同相放大或者反相放大都可以,根据输入信号频率*放大倍数*5~10选择运放GBP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幅度、放大倍数、输入频率,你还差一个呀。

输入频率10mhz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大倍数并不大,同相放大或者反相放大都可以,根据输入信号频率*放大倍数*5~10选择运放GBP就可以了 ...

GBP什么意思?这里使用分立元件的放大电路好呀,还是 直接用集成运放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入频率10mhz左右

没打错大小写吧,10mHz和10MHz,要用的运放参数可是相去甚远!
如果10mHz,近乎直流信号,随便找个mV以内失调电压的运放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GBP什么意思?这里使用分立元件的放大电路好呀,还是 直接用集成运放好? ...

GBP就是运放的增益带宽积。
当然是用集成运放设计方便,用三极管放大电路设计也可以了,就是参数离散性大,批量生产麻烦,可能需要产线微调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频率10mhz左右

10MHz的话,放大10倍,输出5V,运放的要求已经比较高了,普通的运放不行的,高速运放才可以。

网友D:
先把负半周期的信号加直流偏置抬高,再放大。

网友E:
还要考虑运放是单电源供电还是双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