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单片机AD采样的运放的积分电路

楼主(2017-08-16):
各位大神,下面的电路单片机采样R1(1Ω)电压,R2实际为感性负载,暂时用阻性负载代替,V4和S2构成了给负载周期供电的电源(13V)。其中运放U1A作用对R1的电压偏置,该运放输出电压为R1×I1+5V,但是为什么要经过U2B积分呢?作用是什么?请各位大神详解,谢谢。
C:\02_Other materials\simulation

楼主:
电路 图和仿真结果如下:

网友A:
这么小的nF级的小电容目测只是为了滤波和稳定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