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 系列 量产烧录代码

楼主(2017-08-16):
现在 PIC16F887 要批量烧录,不是裸片烧录,是安装在板子上烧录,有没有什么烧录器推荐的,最好可以控制 有START BUSY END 控制端 ,多谢!!!

网友A:
原装的PM3

网友B:
PIK3、ICD3也可以啊

网友C:
有很多烧录器的,甚至可以4.8.16多联板在线并行烧录。

网友D:
pickit3有个脱机烧写功能,小批量可以试下。
大批量还是用pm3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