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能做出远程代码更新吗?

楼主(2017-08-16):
新塘的IAP,可以用来做N76E003的远程代码更新吗?

网友A:
最近也在研究这个,求大神指点

网友B:
能啊,不过你先要把芯片联网啊

网友B:
这就需要通过一个通信接口跟一个通信芯片连接,比如WIFI芯片或者其他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需要通过一个通信接口跟一个通信芯片连接,比如WIFI芯片或者其他的芯片。 ...

通讯接口是有的。N76e003通过串口与上位机通讯。上位机带GPRS功能。上位机是一个stm32的MCU

网友C:
这种单片机,还是建议别玩远程升级了,一直代码就搞定就行了。

网友D:
可以用esp8266 用透傳作isp

网友C:
你这样搞,你的32就工作量大了。

网友E:
期待高人做出来分享啊。

网友:
应该可以,用IAP的方式吧。

网友:
楼主现在做了没,用的什么方式?

网友F:
一个系统搞两个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