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教这个显示屏和开发板如何连接?

楼主(2017-08-16):
如图:

彩色LCD屏,和开发板不配套

网友A:
FSMC总线,读写信号,片选信号,电源,复位等都连上也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SMC总线,读写信号,片选信号,电源,复位等都连上也快的;

显示屏的 nRd 和 开发板座的哪个连?
显示屏的 nCS 和 开发板的 哪个连?

开发板的 FSC_A12  和 显示屏 的哪个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显示屏的 nRd 和 开发板座的哪个连?
显示屏的 nCS 和 开发板的 哪个连?

自己看FSMC相关资料;
CS简单,连个地址线就可以;

网友B:
直接连接IO驱动就行。

网友C:
必须要使用总线吗?

网友D:
FSMC控制LCD

网友E:
读写时序图有吗?

网友:
这个接插件不是对应的呀

网友F:
这个不是直接使用Io连接的吗

网友G:
有开发板的例程,看看怎么连接的。

网友H:
还有触发信号的引脚。

网友C:
直接使用IO驱动。

网友B:
使用一个通用的IO直接写入数据。

网友D:
例程网上有很多可以参考的。

网友E:
这个不是数据一一对应的吗?

网友:
这个怎么感觉这么IO对应不上。

网友F:
数据接口肯定不能直接直接对插上的。

网友H:
这个是什么LCD驱动芯片?

网友G:
以前移植过51的程序到stm32上。

网友I:
用导线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什么LCD驱动芯片?

ILI 9320  驱动芯片

网友J:
引用 网友K:
http://www.cnblogs.com/qigaohua/p/5353116.html

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