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助M453 EBI 驱动LCD

楼主(2017-08-16):
LCD, CD, RS, AD16, AD
我将LCD的RS脚也EBI的AD16相连,命令地址0X60000000,数据地址0X60020000
可以初始化屏,但是读不出屏的ID,请问可以这样设置BBI吗?

网友A:
楼主在不知道对不对的时候还是先搭建个积木电路测试测试吧。

网友B:
用那个工具配置接口。PIN Tool

楼主:
已经解决了。
1、可以采用命令地址0X60000000,数据地址0X60020000,这种方式;
2、设置EBI时,EBI_TIMING_FASTEST,太快了,改为EBI_TIMING_FAST,可以读出。

网友C:
楼主宝贵的经验啊,收藏。

网友:
那两个总线速度应该慢,所以不能搞的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