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线径

楼主(2017-08-16):
我想定制一个变压器,算出次级线径是0.02mm绕3000圈,可以用0.1mm的绕3000匝吗?

网友A:
晕,你不晓得多个粗直径的共绕啊,还有,你最好把你要弄的参数及变比告知大家,否则你怎么知道3000这个数值就是对的呢。

楼主:
输入12V,输出3K~5KV,频率15KHZ~20KHZ,功率5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你不晓得多个粗直径的共绕啊,还有,你最好把你要弄的参数及变比告知大家,否则你怎么知道3000这个数值 ...

输入12V,输出3KV~5KV,功率5W,频率15KHZ~20KHZ
原理图如附件

网友B:
如果骨架窗口空间够就没有问题。

网友C:
关键是那窗口是否容得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输入12V,输出3KV~5KV,功率5W,频率15KHZ~20KHZ
原理图如附件

你电流小,最好次级用倍压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