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共源集MOSfet驱动

楼主(2017-08-16):
各位大神,可否用IR2113 驱动共源集MOSfet ,且mosfet关断时,源集漏集电压最高为700V。

楼主:
作推挽式开关电源的主电路用

网友A:
不可. 你可以考虑双驱动芯片
如:  ucc2732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 你可以考虑双驱动芯片
如:  ucc27324

主要是板子已经做好了,改起来麻烦

网友A:
板子已经做好了, 也没有办法, 你的板子用的芯片实现不了, 另想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