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CH340

楼主(2017-08-16):
用的芯片是F103VET6,使用CH340转USB与电脑通信,只有win10能识别,win7不识别,在使用win10通信也不稳定,有时会将串口助手卡死,只有拔了USB线,串口助手才能关闭,否则连任务管理器也关不了串口助手

网友A:
CH340确实不稳定,产品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

网友B:
怎么不使用pl2303芯片?

网友C:
数据接收太快了吗?

网友D:
CH340以前用过,不过芯片容易烧毁啊。

网友E:
win7都不能识别

网友F:
串口的波特率是多大的?

网友:
CH340不好用吗?觉得还可以。

网友G:
串口助手 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H:
usb热插拔,容易造成芯片损坏吧。

网友B:
现在的串口芯片这么多,这个不好用赶紧换。

网友C:
串口调试助手怎么还跟芯片有关系

网友D:
以前下载程序的时候用过,不是很好用。

网友E:
安装的ch340的驱动有问题吧。

网友F:
推荐FT232的芯片。

网友:
可能你的串口软件有问题,换个软件试试。

网友G:
icom这个串口软件还不错。

网友H:
以前的ch340就直接坏掉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使用pl2303芯片?

不是吧, CH340比PL2303稳定多了。。。
我这儿CH340测试到2Mbps都没问题, PL2303顶多115200

嫌CH340不稳定的话,还是上CP2102或者FT232吧

网友J:
首先确认一下,使用的是不是官网最新的驱动,去沁恒官网查看最新驱动。第二步,使用的USB线缆是否过长,以及有无屏蔽层。不识别以及识别不稳定通过查看设备管理器进行确认一下,COM口是不是一直存在。第三步,更换一个串口调试助手看下有无问题。很多STM32开发板上都是用340做下载电路的,这种应用从原理上实现是没问题的。关键要确认好设计以及应用条件。可以联系沁恒技术支持:tech@wch.cn 寻求帮助。

网友K:
ch340大量使用还没出过问题,你这个是不是驱动不对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使用pl2303芯片?

网友M:
PL2303更垃圾,系统不一样,驱动也不一样。我们用CH340感觉还好,要稳定就用FT232

网友N:
不识别的原因不可能是Win7系统吗?

我一直用ch340,感觉很稳定啊,PL2303是我最早用的,但是驱动版本太多,后来放弃了

网友O:
使用CH340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联系原厂技术支持:025-52638360,在和我们直接联系的客户中还暂未有这个问题。

网友O:
引用 网友A:
CH340确实不稳定,产品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

CH340建议原产拿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是吧, CH340比PL2303稳定多了。。。
我这儿CH340测试到2Mbps都没问题, PL2303顶多115200

之前有用过CH340,不识别win10系统,也不知道是驱动问题,还是什么问题,一直没解决。51通过CH340下载程序,需要接一个二极管,防止反向供电,为什么32不需要啊,而且接上以后传送的数据还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K:
ch340大量使用还没出过问题,你这个是不是驱动不对啊

是我的电路问题,RX接了一个二极管,传输的数据就不正确了。

网友P:
ch340的驱动安装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