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些IO的功能呢复用设置

楼主(2017-08-16):
最近要用GD32F130做项目,有个疑惑::一些引脚有多个功能,但是看固件库里对AFSL或者AFSH寄存器并没有操作,就让这个引脚做为了UART1的输出...UART1是可以用PA2和PA9做TX的,要怎么选???
PA2可以做UART1的输出也可以做TM2CH3的输出,我要怎么配???
代码里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就可以了么??我追踪回去,也没看到AFSL寄存器的操作呢...
130系列没有评估板,只有个START的代码,所以看了很迷惑...

网友A:
这个引脚功能的配置,本来就不在GPIO的库函数中的。应该是在SYS系统配置的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引脚功能的配置,本来就不在GPIO的库函数中的。应该是在SYS系统配置的那里。 ...

找到了,130和103不同,103是remap配置,130的配置函数在GPIO里面的GPIO_PinAFConfig()函数...
具体怎么配,可以参考datasheet的TAB3...
我真的是服了,编程手册里面居然没写,写在数据手册里...找的到个锤子,太几把花时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了,130和103不同,103是remap配置,130的配置函数在GPIO里面的GPIO_PinAFConfig()函数...
具体怎么配, ...

差别这么大,我擦,我也以为是在remap中的。

网友B:
这一块的怎远看越糊涂的呢

网友C:
IO口的复用设置的不很复杂,就需要看看相关寄存器的是否配置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