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2S83解算旋变误差较大

楼主(2017-08-16):
各位大神,我在一个项目中要做一个旋变的轴角解算模块,可是在测试的时候发现解算出来误差很大,差不多有3°左右的误差,解算芯片用的是AD2S83,外围参数按照手册中的公式计算的,但是我没有那么精确的电阻电容,所以使用的是与其值相近的电阻电容,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请大神们帮我分析分析,万分感谢!

楼主:
这是我的电路图

网友A:
要具体弄懂每一个电阻电容的作用,有的可以替换,有的不可以替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