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GPIO 3.3V 控制 P-MOS 管 开通 5V 电路

楼主(2017-08-16):
哪位大神看下,如下电路 是否合理 ?
遇到的问题 :
三极管 有时候 概率性 不能进入截止状态,发射级 会量出来 5V,截止状态必须是发射级0V,才会打开P-MOS 管

网友A:
不可能,只有一种情况你的三极管挂了

网友A:
或者说你的三极管B极和5v有接触不良现象

网友B:
我怎么没看懂呢,  图纸上三极管发射极不是接地的么, 怎么量出5V?
说错了, 是指集电极?
截止状态必须是集电极0V,才会打开P-MOS 管?
截止状态集电极应该是5V呀!

网友C:
发射极接地怎么出来的5V?是不是集电极5V?47K电阻去掉试试

网友D:
把R705减小为1k

网友E:
电路没啥毛病,10K,47K的组合适合5V驱动,3.3V可以适当调小点R705。

网友F:
半导体输出要有负载,否则不可能是0的,有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