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Qsys中如何添加片外SRAM模块?

楼主(2017-08-16):
原来的EP4芯片的PCB上使用片上on-chip SRAM,使用中发现存储容量不够后增加了两片IS61LV25616  SRAM芯片并重新设计了PCB板,但在Qsys中设计Nios II系统时不知道该怎样添加和组织片外SRAM存储器。
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NIOSII中直接加上就可以了,连线正确后在CPU中配置使用外部RAM的地方,可以是RAM和ROM;分配地址后就可以了

网友B:
4Mb        256Kx16        S6R4016W1A        1.65~3.6V        8/10/12/15ns        44TSOP2 48FBGA        暂无
4Mb        256Kx16        S6R4016V1A        3.3V        8/10ns        44TSOP2 48FBGA        暂无
4Mb        256Kx16        S6R4016C1A        5V        10ns        44TSOP2 48FBGA        暂无
4Mb        512Kx8        S6R4008W1A        1.65~3.6        8/10/12/15ns        44TSOP2 36FBGA        暂无
4Mb        512Kx8        S6R4008V1A        3.3V        8/10ns        44TSOP2 36FBGA        暂无
4Mb        512Kx8        S6R4008C1A        5V        10ns        44TSOP2 36FBGA        暂无

可以替换IS61LV25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