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IIC 总线对上升时间有要求?

楼主(2017-08-16):
如图,为什么上升时间不能超过 1us / 300ns?

网友A:
假设超过这个时间,就不会被认为是上升了,就会被认为是持续了一段时间的低电平或者高电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超过这个时间,就不会被认为是上升了,就会被认为是持续了一段时间的低电平或者高电平了。 ...

快速模式是300ns,标准模式是1us,快速模式的器件在标准模式的总线上不能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STM32的I2C的介绍吧。I2C器件应该都是支持100k-400k的速率的,这个在器件的介绍中应该都有说明的。100k就是标准模式,400k就是快速模式。除非器件的手册说这个器件最大支持100k的速率,那么他就不能用快速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STM32的I2C的介绍吧。I2C器件应该都是支持100k-400k的速率的,这个在器件的介绍中应该都有说明的 ...

不是STM32的介绍,是I2C总线规范。
我觉得快速模式的器件应该可以用在标准模式总线上。但快速模式上升沿最大300ns,标准模式的1us看起来超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STM32的介绍,是I2C总线规范。
我觉得快速模式的器件应该可以用在标准模式总线上。但快速模式上升沿 ...

既然他快速模式可以运行,标准模式肯定也是可以的。降速运行肯定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他快速模式可以运行,标准模式肯定也是可以的。降速运行肯定可以吧。 ...

我也认为降速应该是可以的。但我不知道上升沿最大300ns该如何理解,明显矛盾的嘛。
所以标题是:为什么 IIC 总线对上升时间有要求?

上升沿慢一点会有问题吗?慢到什么程度会有问题?道理是什么?
快速器件要求上升沿必须更快吗?如果是,那如何兼容标准器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认为降速应该是可以的。但我不知道上升沿最大300ns该如何理解,明显矛盾的嘛。
所以标题是:为什么 I ...

支持楼主

网友C:
主要是时钟有触发机制,当上升沿过长时,因为各种原因的干扰,可能会导致信号线在门限位置产生重复(误)触发。芯片在设计时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还要兼容快速响应真实的信号,因此在这里设置了一个最大时间限制。

网友D:
IC 总线的IO都是准双向的。下降时间由端口直接拉低,所以非常短。上升时间是由线对地电容和线的上拉电阻决定的,减小上拉电阻或缩短IIC导线能减少上升时间。上升时间和IIC器件是标准或快速无关。
在相同环境下,快速IIC和标准IIC的上升时间是一样的。假如该环境能达到快速器件的要求(上升时间小于300nS),自然就满足标准器件的要求(上升时间小于1000nS),不矛盾。假如该环境上升时间是600nS,只满足标准模式要求(上升时间小于1000nS),却不能满足快速模式要求(上升时间小于300nS),这时以快速模式操作可能会出错,以标准模式能正常工作。
快速器件要兼容标准器件,只需要用标准模式的时序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IC 总线的IO都是准双向的。下降时间由端口直接拉低,所以非常短。上升时间是由线对地电容和线的上拉电阻决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认为降速应该是可以的。但我不知道上升沿最大300ns该如何理解,明显矛盾的嘛。
所以标题是:为什么 I ...
上升沿慢一点会有问题吗?慢到什么程度会有问题?道理是什么?

楼主可以极端的考虑一下,假如IIC线对地并一个比较大的电容,这时不管以哪种模式的时序操作,IIC线上将不会出现高电平。

所以对上升沿有要求。

我估计稍微超出范围也没问题,但既然有这个标准,我们就尽量满足这标准。

网友F:
主要是时钟决定的,总线需要足够的时间来识别数据发送结束后的总线释放。

网友G:
是触发器都有要求,不是I2C才有。

网友H:
快速模式要求<300,标准模式要求<1000。
假设快速器件上升沿是299,满足299<300,当然也满足299<1000,怎么就不能在标准模式下使用了?

网友I:
上升沿占时间。
如果上升沿用一个小时,那么低电平和高电平时间再短,通讯速率也不可能快上去。

网友J:
因为,总线上有好几个器件,不给个时间限制,你老占道做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IC 总线的IO都是准双向的。下降时间由端口直接拉低,所以非常短。上升时间是由线对地电容和线的上拉电阻决 ...

比方说,一群IIC标准器件正在愉快地玩耍(信号上升时间是1us),这时进来一个要求上升时间小于300ns的快速器件(从器件)。
从常识,新进来的器件肯定可以跟标准器件们一起玩耍。但快速器件指标要求的最大上升沿300ns该如何理解?好像有点矛盾的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比方说,一群IIC标准器件正在愉快地玩耍(信号上升时间是1us),这时进来一个要求上升时间小于300ns的快速 ...

快速器件可以运行在标准速率下,但标准器件不能运行在快速模式下。

这里是最大值一般不运行在这个速率下,且主机支持这个速率才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比方说,一群IIC标准器件正在愉快地玩耍(信号上升时间是1us),这时进来一个要求上升时间小于300ns的快速 ...

我前面说那么多白说了。
这信号上升时间不由IIC器件决定,是由IIC器件所在的环境决定的。他们玩耍时的实际上升时间有可能只有10nS,当然满足(信号上升时间是1us)要求。快速器件只是对使用环境要求比标准器件严了些(300ns)。
假如这个环境造成信号上升时间明显大于1us,那标准器件也不能愉快的玩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前面说那么多白说了。
这信号上升时间不由IIC器件决定,是由IIC器件所在的环境决定的。他们玩耍时的实际 ...

我知道信号上升时间由环境(上拉电阻+总线电容)决定。

我意思是“按常识,如果信号上升时间是1us,快速器件(比方24c512)应该是可以接入的”。但我不明白指标中“快速器件信号上升时间最大值300ns”该如何理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信号上升时间由环境(上拉电阻+总线电容)决定。

我意思是“按常识,如果信号上升时间是1us,快 ...

如果信号上升时间是0.990us,当然就不符合小于“快速器件信号上升时间最大值300ns”这个要求,所以在这种环境下,24c512不能工作在快速模式下,只可以工作在标准模式下,因为符合“标准器件信号上升时间最大值1000ns”这个要求。
要想24c512能工作在快速模式下,就要改变环境,使符合“快速器件信号上升时间最大值300ns”这个要求。

感觉这逻辑很简单啊,你是在玩文字游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信号上升时间是0.990us,当然就不符合小于“快速器件信号上升时间最大值300ns”这个要求,所以在这种 ...

当然不是玩文字游戏,是真的不理解。

你这次说的,我看懂了。但我认为你说的不符合常识,常识是“高速器件应该可以在低速环境下工作”。

网友L:
数字信号都有时间要求。没有时间要求也是一种要求(内部有斯密特触发器才没有时间要求)。

网友D:
引用 楼主:
当然不是玩文字游戏,是真的不理解。

你这次说的,我看懂了。但我认为你说的不符合常识,常识是“高速 ...

你真看懂了?你这还不是玩文字游戏?

常识是“高速器件应该可以在低速环境下工作”

信号上升时间0nS~300uS:可高速也可低速。
信号上升时间300nS~1000uS:这是你说的低速环境吧,高速器件确实可以在低速环境下低速工作,但不能高速工作。
信号上升时间大于1000uS:连低速工作都不可靠
假如你的常识是“高速器件在低速环境下能高速工作”,那我告诉你,你这常识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真看懂了?你这还不是玩文字游戏?

好吧,我真没看懂你的意思,也没表达清楚我的意思。

我觉得你的说法“高速器件确实可以在低速环境下低速工作,但不能高速工作”更像文字游戏啊,确实看不懂。以上文说过的24c512为例,什么叫“在低速环境下高速工作”?

同样以24c512为例,依照芯片对每个时序的响应能力区分是高速器件还是低速器件,高速器件可以在低速环境下正常工作是常识吧?我只是不理解为何高速的要求上升沿不大于300ns,觉得似乎有矛盾,所以来此求教。

楼主:
或者,300ns、1000ns只是描述两种速度本身,并非芯片要求?这样理解好像就没有矛盾了。

如果是这样,那上升沿10us、甚至1ms 都不会有问题,无非就是慢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或者,300ns、1000ns只是描述两种速度本身,并非芯片要求?这样理解好像就没有矛盾了。

如果是这样,那上 ...

前面多次提到“300ns、1000ns”是芯片对环境的要求,不是对芯片的要求。

如果是这样,那上升沿10us、甚至1ms 都不会有问题,无非就是慢点。

这说法不对,假如上升沿1ms ,系统又是以高速模式操作总线,不是慢点,而是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面多次提到“300ns、1000ns”是芯片对环境的要求,不是对芯片的要求。

你说的“假如上升时间是1ms,系统又是以高速模式操作总线” 是什么意思?难道是1MHz频率下,有1ms上升沿?我问的只是上升沿,是说如果上升沿延长,但高低电平时间不变,芯片应该可以正常工作。也就是下图中,延长tR,其他时间都不变,24C512应该可以正常工作。
所以我不理解为何要限制上升沿时间,更不理解为何快速器件允许的最大 tR 比标准器件短(300ns < 1000ns)。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假如上升时间是1ms,系统又是以高速模式操作总线” 是什么意思?难道是1MHz频率下,有1ms上升沿? ...

前面的回复都能完美的解答你的疑问。
看来楼主是钻牛角尖里了,出不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面的回复都能完美的解答你的疑问。
看来楼主是钻牛角尖里了,出不来了。
...

好吧,虽然我真没看懂你的回答跟我的疑问之间有什么关系,但还是很感谢你的回答。希望能看懂的朋友再给我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吧,虽然我真没看懂你的回答跟我的疑问之间有什么关系,但还是很感谢你的回答。希望能看懂的朋友再给我 ...

注意,这波形本来是方波,为什么会出现图中这样的波形(有上升和下降时间)?
产生这波形的零件是高速还是低速是无关的,是环境造成的。要想得到1MHz符合要求的波形,必然对环境(上升时间)要有所要求。频率越高要求的上升时间就越短。

你可以设想一个极端的环境,上升时间为无穷大,这时将不会出现高电平,你就是给个1Hz的方波得到的也是一条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这波形本来是方波,为什么会出现图中这样的波形(有上升和下降时间)?
产生这波形的零件是高速还是 ...

谢谢!请参考29楼文字和图形,你回答的与我问的真的是两件事啊。

我问的是为何需要限制上升沿时间,你回答的是不限制上升沿时间总的操作频率就到不了1MHz。你的回答当然是正确的,但确实不是我关注的。

我关注的是上升沿本身的时间是否需要限制(可以接受因此大幅度放慢操作频率),300ns/1000ns是不是这个限制?。有版友提到了内部触发的问题,这是我期待的回答方式。虽然我认为那个回答说服力不够。

语文不好,词不达意,让你见笑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请参考29楼文字和图形,你回答的与我问的真的是两件事啊。

我问的是为何需要限制上升沿时间,你回 ...

IIC中提到的上升沿要求就是我的那些解释。

你所关注的前面有网友提及,只要不是施密特门,所有逻辑电路都会对上升沿和下降沿有要求。
门电路是处理高低电平的,对非高非低电平的存在(上升沿和下降沿)就必须要有限制,否则会造成逻辑混乱。

楼主:
引用 网友D:
IIC中提到的上升沿要求就是我的那些解释。

你所关注的前面有网友提及,只要不是施密特门,所有逻辑电路 ...

那么,我可以理解为“指标中的300ns/1000ns”与器件内逻辑电路对上升沿的要求无关,逻辑电路对上升沿当然有要求,但这里没有给出。

这个理解对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么,我可以理解为“指标中的300ns/1000ns”与器件内逻辑电路对上升沿的要求无关,逻辑电路对上升沿当然 ...

对,IIC输入逻辑电路对上升沿的要求远大于1000ns,甚至可能做了施密特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IIC输入逻辑电路对上升沿的要求远大于1000ns,甚至可能做了施密特处理。 ...

谢谢,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这也是我在27楼的意思,只是我可能没说清楚。

不知道其他版友还有没有不同的看法?

网友M:
应该是指I2C器件工作在标准模式时,要求上升沿在1000ns以内;工作在快速模式时,要求上升沿在300ns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