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DXBT-05蓝牙通讯

楼主:
最近买了个DXBT-05,应公司需求,必须做一对多。核心芯片用的是TI的CC2541,我在网上看,说是这个芯片在广播模式下可以实现一对多,但我找不到相对应的指令,有谁用过这个芯片吗???

网友A(2017-08-16):
没用过啊,你去TI官网问问。

网友B:
1、开启广播(simpleBLEPeripheral.c的SimpleBLEPeripheral_Init中)

在应用层开启广播功能其实非常简单,只要把TRUE传给GAPRole_SetParameter函数中的GAPROLE_ADVERT_ENABLED就可以了。

网友B:
七、解析协议栈在开启广播的操作后做了什么

1、GAPRole_SetParameter函数中的GAPROLE_ADVERT_ENABLED

case GAPROLE_ADVERT_ENABLED:
  if ( len == sizeof( uint8 ) )
  {
    uint8 oldAdvEnabled = gapRole_AdvEnabled;
    gapRole_AdvEnabled = *((uint8*)pValue);

    if ( (oldAdvEnabled) && (gapRole_AdvEnabled == FALSE) )
    {
      // Turn off Advertising
      if ( gapRole_state == GAPROLE_ADVERTISING )
      {
        VOID GAP_EndDiscoverable( gapRole_TaskID );
      }
    }
    else if ( (oldAdvEnabled == FALSE) && (gapRole_AdvEnabled) )
    {
      // Turn on Advertising
      if ( (gapRole_state == GAPROLE_STARTED)
          || (gapRole_state == GAPROLE_WAITING)
          || (gapRole_state == GAPROLE_WAITING_AFTER_TIMEOUT) )
      {
        VOID osal_set_event( gapRole_TaskID, START_ADVERTISING_EVT );
      }
    }
  }
  else
  {
    ret = bleInvalidRange;
  }
  break;

其中gapRole_AdvEnabled默认是TRUE

static uint8  gapRole_AdvEnabled = TRUE;
首先,每次进到这个函数里,就会把gapRole_AdvEnabled的值保存到oldAdvEnabled,再把新的状态写到gapRole_AdvEnabled。也就是这两句:
uint8 oldAdvEnabled = gapRole_AdvEnabled;
gapRole_AdvEnabled = *((uint8*)pValue);

网友B:
其次,对oldAdvEnabled(旧的广播开关状态)和gapRole_AdvEnabled(新传入的广播开关状态)这两个变量进行了判断:

1)在广播状态下,想关闭广播----->关闭广播

2)在不广播的状态下,想开启广播--->开启广播

然而代码中并没有将另外两种情况编写进来,也就是

3)在广播状态下,还想开启广播

4)在不广播的状态下,还想关闭广播

协议栈把这两种情况划入了else的bleInvalidRange。

第2)种情况的开广播,调用了gapRole_TaskID任务中的START_ADVERTISING_EVT事件。
else if ( (oldAdvEnabled == FALSE) && (gapRole_AdvEnabled) )
{
  // Turn on Advertising
  if ( (gapRole_state == GAPROLE_STARTED)
      || (gapRole_state == GAPROLE_WAITING)
      || (gapRole_state == GAPROLE_WAITING_AFTER_TIMEOUT) )
  {
    VOID osal_set_event( gapRole_TaskID, START_ADVERTISING_EVT );
  }
}

2、START_ADVERTISING_EVT事件
if ( events & START_ADVERTISING_EVT )
{
  if ( gapRole_AdvEnabled )
  {
    gapAdvertisingParams_t params;

    // Setup advertisement parameters
    params.eventType = gapRole_AdvEventType;
    params.initiatorAddrType = gapRole_AdvDirectType;
    VOID osal_memcpy( params.initiatorAddr, gapRole_AdvDirectAddr, B_ADDR_LEN );
    params.channelMap = gapRole_AdvChanMap;
    params.filterPolicy = gapRole_AdvFilterPolicy;

    if ( GAP_MakeDiscoverable( gapRole_TaskID, ¶ms ) != SUCCESS )
    {
      gapRole_state = GAPROLE_ERROR;

      // Notify the application with the new state change
      if ( pGapRoles_AppCGs && pGapRoles_AppCGs->pfnStateChange )
      {
        pGapRoles_AppCGs->pfnStateChange( gapRole_state );
      }
    }
  }
  return ( events ^ START_ADVERTISING_EVT );
}

事件中调用GAP_MakeDiscoverable即可开启广播。
如果广播不成功,则会调用函数指针pGapRoles_AppCGs指向的回调函数,并且传入参数GAPROLE_ERROR,以此来通知应用层广播不成功。

那么调用的又是哪个回调函数呢?

追踪一下pGapRoles_AppCGs发现有个注册回调函数的函数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Does the device initialization.
*
* Public function defined in peripheral.h.
*/
bStatus_t GAPRole_StartDevice( gapRolesCBs_t *pAppCallbacks )
{
  if ( gapRole_state == GAPROLE_INIT )
  {
    // Clear all of the Application callbacks
    if ( pAppCallbacks )
    {
      pGapRoles_AppCGs = pAppCallbacks;
    }

    // Start the GAP
    gapRole_SetupGAP();

    return ( SUCCESS );
  }
  else
  {
    return ( bleAlreadyInRequestedMode );
  }
}

网友B:
再追踪一下这个注册函数,发现在应用层的SBP_START_DEVICE_EVT事件中对此进行了注册
if ( events & SBP_START_DEVICE_EVT )
{
  // Start the Device
  VOID GAPRole_StartDevice( &simpleBLEPeripheral_PeripheralCBs );

  // Start Bond Manager
  VOID GAPBondMgr_Register( &simpleBLEPeripheral_BondMgrCBs );

  // Set timer for first periodic event
  osal_start_timerEx( simpleBLEPeripheral_TaskID, SBP_PERIODIC_EVT, SBP_PERIODIC_EVT_PERIOD );

  return ( events ^ SBP_START_DEVICE_EVT );
}
所以当广播开启不成功之后,会调用simpleBLEPeripheral_PeripheralCBs的回调函数peripheralStateNotificationCB的GAPROLE_ERROR
// GAP Role Callbacks
static gapRolesCBs_t simpleBLEPeripheral_PeripheralCBs =
{
  peripheralStateNotificationCB,  // Profile State Change Callbacks
  NULL                            // When a valid RSSI is read from controller (not used by application)
};
case GAPROLE_ERROR:
  {
    #if (defined HAL_LCD) && (HAL_LCD == TRUE)
      HalLcdWriteString( "Error",  HAL_LCD_LINE_3 );
    #endif // (defined HAL_LCD) && (HAL_LCD == TRUE)
  }
  break;
到此,广播过程就结束了,很简单吧,哈哈。

网友C:
楼上的讲的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开启广播(simpleBLEPeripheral.c的SimpleBLEPeripheral_Init中)在应用层开启广播功能其实非常简单,只 ...

谢谢回答:

请问应用层指的是??手机吗?你这些函数调用库是哪里的库???我这个蓝牙模块是要和单片机相连的,请问在这个情况,可以调用这个函数吗??

希望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七、解析协议栈在开启广播的操作后做了什么1、GAPRole_SetParameter函数中的GAPROLE_ADVERT_ENABLED其中gap ...

谢谢回答:

请问应用层指的是??手机吗?你这些函数调用库是哪里的库???我这个蓝牙模块是要和单片机相连的,请问在这个情况,可以调用这个函数吗??

希望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次,对oldAdvEnabled(旧的广播开关状态)和gapRole_AdvEnabled(新传入的广播开关状态)这两个变量进行 ...

谢谢回答:

请问应用层指的是??手机吗?你这些函数调用库是哪里的库???我这个蓝牙模块是要和单片机相连的,请问在这个情况,可以调用这个函数吗??

希望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