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恒流电路怎么会不稳定

楼主(2017-08-16):
想要个1-10A高精度恒流源,电流跳动在3mA内。

12V用的是普通的开关电源,2V用的是普通的开关电源加降压模块。

现在问题是,调好5000mA,跳动很厉害上下可能有10mA,而且不稳定,上电后断开,电流变成4912mA,再断电上电,又变一个数值。

用手靠近一下原器件电流也会有变化,电流会下降。手移开又回升回去。

刚开始以为是温度问题,后面拿到空调(16度)下里加风扇,直接对着吹也是一样。

求助各位大老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谢谢了!!

电阻用的都是插件0.1%,0.01R取样电阻用的是锰铜丝。

网友A:
增大C1试下

网友B:
问题有解决吗?是什么原因

网友C:
典型的调整了不够,C1尽量小,然后去看一下PM358的摆幅速率,2V输入纹波尽量小,开关电源的高频传导有时候运放无能为力

网友D:
开关电源处加滤波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调整了不够,C1尽量小,然后去看一下PM358的摆幅速率,2V输入纹波尽量小,开关电源的高频传导有时候 ...

要多小呢?把 C1换成1.8nF也一样!2V的输入纹波没试,我是个新手,还不会用示波器。
“开关电源的高频传导有时候运放无能为力”
是指2V这端的开关电源,还是12V这端的呢?该如何改进或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有解决吗?是什么原因

还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处加滤波电容试试

加在哪里呢,该怎么加,加多大的呢,能帮忙标注一下吗?

网友E(2017-12-03):
自激振荡

网友F:
R6并联一个高频二极管,改变T1的驱动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