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摄像头寄存器及通讯调试

楼主(2017-08-17):
价格:5000 元

项目内容描述

现有摄像头项目,提供参考源码

项目经费:5000左右

项目要求

1.打包原厂CMOS寄存器配置文件(原厂提供)

2.CMOS传感器与转USB传输协议的芯片之间通讯(型号CY7C68013A,CMOS型号AR0230,并口12-bit传输)

3.68013A通过USB与上位机通讯(已有可正常通讯代码,后续修改为UVC)

需软件工程师对1、2进行代码编写;参考源码为相同传输接口其他类型CMOS程序,只有1、2代码不同。

验收标准:在成品摄像头上正常运行使用

团队要求:有摄像头产品底层调试经验,有成品CMOS配置调试经验

硬件电路已设计,只需修改软件代码

网友A:
做过ISP算法,以前是用赛普拉斯的芯片模拟SCCB协议设置摄像头寄存器,有意请联系Q709195837

网友B(2017-09-18):
本人熟悉USB协议,对USB个各种类 (如 hid uvc/uac isochr)设备通信都比较熟悉,有实际产品量产的经验,本人熟悉单片机和linux下的USB驱动,经验丰富,有意向的话可以和我联系。

qq464122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