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教一款非隔离式恒流电源问题

楼主(2017-08-17):
做一款直流降压恒流输出的电源,输出恒流3-5A可调整。由于实际使用需要,输入输出的需要共正。所以开关、电感、检测电阻需要放在负端。如图这样接对吗?另外想问下,输出调整到15V,给12V电池充电的时候电流为什么只有几十个mA?本人电源菜鸟一枚,求大神们指教

网友A:
C-FET是什么信号

网友B:
我好奇为什么要正极,,你的电池充电电压是14.4V左右,你要输出15V,他那里有足够能量在给电池充电,且,你的前提是降压,此时电池充当电容作用而已,他被抽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