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OC3083控制双向可控硅怎么进行管断

楼主(2017-08-17):
如图的这种电路,在导通之后,如何才能关闭双向可控硅?

求,详细指导!!!

我目前的认识来说只有断开T1T2之间的通路才能测底关闭双向可控硅

网友A:
谁说的,如果是电阻负载,过零后没有触发就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的,如果是电阻负载,过零后没有触发就关断。

嗯,现在一致认为只要电路中UAZ没有触发电压电流, 可控硅就会管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