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脚不够,点灯的办法

楼主(2017-08-17):
引脚不够,有4个,需要点13个led灯,请问有啥好办法,要低功耗。

网友A:
74HC595之类的串并扩展芯片。

网友B:
2楼的办法可行

网友C:
串转并 不知道你的功耗要求多少

网友D:
用74HC573之类的锁存器即可

网友E:
扩2个74hc164,成本较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用74HC573之类的锁存器即可

573占用GPIO太多,如果很多GPIO扩展n倍,才合适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扩2个74hc164,成本较低

164是便宜好买,但是更新显示瞬间会闪烁的,不亮的LED也会微微发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扩2个74hc164,成本较低

谢谢!t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74HC573之类的锁存器即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转并 不知道你的功耗要求多少

谢谢!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HC595之类的串并扩展芯片。

谢谢!

网友F:
电池供电还要带13个灯?你是打算只让用户用一次吗?

网友G:
HC595 比较合适

网友H:
TM1640,可以扩展出64个LED

网友I:
把13个Led灯串起来一起点亮啊!

网友J:
有iic接口的gpio扩展芯片

网友K:
12只LED可行,13只比较痛苦

网友L:
天微芯片,想多少有多少,限流电阻都省了

网友M:
译码器是否可行?

网友N:
595或4094是为你存在的

网友O:
LED专用驱动,带低功耗模式的,TM1650

网友O:
引用 网友H:
TM1640,可以扩展出64个LED

是128个,建议用TM1650最新版,带低功耗模式

网友H:
我忽然想到,用一片STC的单片机,也可以扩展出所需的IO

网友P:
找深圳天微电子的LED控制芯片,一片就可以控制2、30个灯,而且只需要一个IO口来控制(单线通讯)。

网友Q:
有些串行口的LED驱动芯片,比如TLC5926什么的。
还可以用I2C转GPIO的芯片,比如TCA6416。

网友R:
同2楼。如果只是点亮LED,74CH595就可以。如果要点亮数码管,可以考虑天微的TMxxxx。

网友S:
引用 网友K:
12只LED可行,13只比较痛苦

gaos高手

网友S:
两个164比一个TM1628贵

网友S:
不行就再挤一个端口出来可以搞定,比较能少一个芯片

网友T:
有iic接口的 gpio扩展芯片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573占用GPIO太多,如果很多GPIO扩展n倍,才合适

恩,有道理

网友U:
如果不计成本,用GPIO扩张芯片

网友V:
13个灯要怎么控制,或者什么效果

网友W:
推荐TM***用过比较好用2个IO口就够了

网友X:
既然IO口不用,就换新的主控。

网友Y:
164有闪烁,595可行,我实际用过

网友Z:
找一些驱动ic 可以看看深圳绿源半导体的

网友AA:
FD650S,机顶盒前面板数码管驱动被用烂了的IC,成本极低,占2个io,还能再外扩点按键。

网友AB:
引用 网友L:
天微芯片,想多少有多少,限流电阻都省了

没错,也不贵

楼主:
这么多回复!谢谢大家,看来办法还是很多的吗!不想换主控,嫌麻烦。做触摸按键用。

网友AC:
除了天微,还有联芯科,这都是做LED点光源驱动IC的专业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