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Femto OS v 0.92 - 有人用过么?分享一下经验呗 - 20170817

楼主(2017-08-17):
os, mt, AVR, RTOS, vr
Femto OS v 0.92
是AVR的RTOS, 是比较小型的
不知道大家用过没有
我有个案子,想用这个
大家谈谈各自的看法呢

网友A:
没用过,太小众不建议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太小众不建议用

那么有什么推荐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有什么推荐一个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型号的mcu,如果可以就直接用arduino,建过好几个用这个做产品的。
或者考虑操作系统contik、freeRTOS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型号的mcu,如果可以就直接用arduino,建过好几个用这个做产品的。
或者考虑操作系统con ...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A:
问题解决了要及时结贴啊,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