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上限流电阻很烫(请教)

楼主:
3.7V锂电池LED灯(充满有4.2v),光源铝基板上有46个3.2v的5730灯珠并联+8个2010电阻(2.2欧)限流电阻并联,中间有 2开一关的开关焊接在硬币大小的小板子上用来高低单调节,小板子并联3个2512电阻(3欧),按第一下经过电阻为弱光,第二下不经过电阻为强光。

问题就是第一下经过电阻的啥时候非常烫(这么烫会影响背后的开关寿命),电阻要怎么变才能不这么烫呢,请教大家

网友A(2017-08-17):
看那个位置,调整下 pcb布线,可以换更大功率的电阻

网友B:
你可以计算一下功率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网友C:
加大电阻功率

网友D:
这么大的电流不发热才怪,你才用几个电阻,我们公司一般几十mA和一二百mA才用电阻限流,大电流都用恒流方案了

网友E:
换芯片方案,
按一下全亮 按一下半功率,

网友F:
换大功率电阻

网友G:
这种伪劣产品别做了吧

网友H:
你2.2欧姆的知道用8个并,为什么3欧姆的只用一个(弱光的时候),电流是一样的,那这个3欧姆上面消耗的功率这么大肯定热了,你计算下功率就知道了,

网友H:
你这个3欧姆电阻上面的功率是2.2欧姆上面的11倍了

网友I:
很明显3欧姆的需要大功率电阻啊

网友J(2017-09-18):
= = 这么大电流

网友K(2018-02-23):
用6个2欧姆的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