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这个电路原理是什么,求解

楼主(2017-08-17):
你好,上面的电路有不明白的地方,还请指教。

VG12信号源是一个频率为1MHz,峰峰值为4V,偏移为2V的一个正弦波。U1是一个比较器,我不明白这个R1与R5组成的是反馈网络吗?
1.R5的反馈电阻,对于比较器而言是达到迟滞的目的吗?
2.我理解这是个过零比较,实际测试VF3电压为什么不为0?

网友A:
这不是比较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比较器电路。

若把U1看做运放的话该如何分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若把U1看做运放的话该如何分析?

U1本来就是运放。
首帖图中C1C2R3R4均应去掉(开路),R1左端接地。因VG12无负值,故运放若是输入输出均轨到轨的话,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B:
这是放大电路。
但LMV331是比较器,不能保证稳定工作

网友C:
这个是负反馈运放,不是比较器

网友D:
输出端上拉电阻R2是否可以去掉呢?求指导

网友E:
这个电路我就想问R3和R4是想来干什么?提供参考电压?那被C1给隔断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本来就是运放。
首帖图中C1C2R3R4均应去掉(开路),R1左端接地。因VG12无负值,故运放若是输入输出均轨 ...

这个电路是我抄板得到的,图中U1是SOT23-5的IC,丝印查不到。
你所说的若去掉这些电阻电容,R1接地,这就是放大电路,但我又检查了抄板电路,电路图确实没有错,所以很困惑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负反馈运放,不是比较器

如何分析负反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我抄板得到的,图中U1是SOT23-5的IC,丝印查不到。
你所说的若去掉这些电阻电容,R1接地,这就 ...

抄板,而且不知道芯片是什么,就在电原理图中画出个运放,还标注是LMV311?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我抄板得到的,图中U1是SOT23-5的IC,丝印查不到。
你所说的若去掉这些电阻电容,R1接地,这就 ...

。。。。不一定是运放,得确定芯片型号,才能分析电路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