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单片机发热原因

楼主(2017-08-17):
最近用STM32F103V8T6开发一个产品,由于设计的疏忽,导致PE3脚的上拉电阻接到了5V上,PE3脚是输入脚采集外部开关信号,程序设计这个脚是浮空输入。在这种情况下板子上电后单片机发热的很烈害,但单片机运行还是正常的,就是芯片温度比较高有些烫手。排查电路后发现PE3脚上拉接错了,后来把PE3的上拉接到3.3V,但上电后芯片仍然发热,最终解决是从新换了一个单片机才恢复正常。

看STM32资料,PE3脚是FT脚,根据手册说明是能容忍5V电压啊?????  更让我不解的是这种有FT脚的IO口在接到5V上会导致单片机的损坏,根本没有起到兼容5V的功能啊。

希望刚用STM32的兄弟们,尽量还是不要用FT兼容5V的功能把,以免弄出不必要的问题出来。

网友A:
跟5V关系不大,我以前也有块测试板也是发热一切功能正常,估计是测试的时候把内部电路哪里烧坏了,重新焊一颗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5V关系不大,我以前也有块测试板也是发热一切功能正常,估计是测试的时候把内部电路哪里烧坏了,重新焊一 ...

不应该啊,我这个板子就是驱动一个液晶和一个无刷电机,电机是通过专用的驱动器控制的。目前板子是把PE3上拉到3.3V了,再测试一段时间看看把,先谢谢你了

网友B:
有时候遇到STM芯片电流比较大的,找不到原因,换芯片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遇到STM芯片电流比较大的,找不到原因,换芯片就好了

发热的问题我也是最近才碰到,真是奇了怪了,只能用你说的方法了,呵呵,简单粗暴

网友C:
不会烧了吧

楼主:
PE3脚接3.3V,从新更换芯片,昨天跑了一天也没有发现芯片发热的问题,可以断定就是PE3上拉5V搞的

网友D:
恩恩,实在找不到问题就换一个芯片吧,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实验数据证明原来的芯片确实有问题啦

网友E:
大部分STM32芯片发烫但是能工作的都是某个IO的击穿了导致的,与5V接口必须要要用FT或者分压并且尽量串电阻。

网友F:
上拉到5V没问题呢,或者串个电阻或二极管

网友G:
一定是电压不稳,我用兼容引脚,好像没有出过毛病

网友H:
芯片电流比较大?主频比较高?

网友I:
你把上拉电阻去掉啊

网友I:
去掉上拉电阻不就悬空了。或者把上拉电阻搞很大的。10K以上,,或者51K,或者100K,或者1M。。。

网友J:
看看是哪儿电流过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