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在用MSP430I2041

楼主(2017-08-17):
现在做了一个最小系统,供3.3V的电,RC复位2.2NF和47K,SWB和JTAG都试过了,在IAR下都是提示no device,现在装了一个CCS5.5,test connection又是灰色,现在是用SWB链接,有图,请大家指点,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使用的是什么下载器?

网友A:
connection又是灰色应该是没有识别仿真器吧。

网友B:
建议先不要用CCS5.5了,这个出来的时候还没有msp430i系列。换最新的ccs吧。
另外,你用的什么仿真器,驱动安装成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不要用CCS5.5了,这个出来的时候还没有msp430i系列。换最新的ccs吧。
另外,你用的什么仿真器,驱动 ...

谢谢,我用过最新的7.2还是不行,才换的5.5,我的仿真器是网上买的FET430UIF,求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不要用CCS5.5了,这个出来的时候还没有msp430i系列。换最新的ccs吧。
另外,你用的什么仿真器,驱动 ...

看图中的仿真器

网友B:
方便上传下你的电路图吗?

网友C:
这个MCU还没怎用过的,先看下的

网友D:
这个MCU的我也没用过的,先看大家怎么处理的

网友E:
复位电路的设计要注意阻抗的

网友F:
这个是不识别MCU的型号的?

网友G:
楼主,我也打算使用这颗料,不知道你碰到的问题解决了吗?
另外请问现在购买价格是多少?

楼主(2017-11-22):
复位电路的电容值和电阻值要严格按sheet来,不好搞,最后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便上传下你的电路图吗?

电路图在外地的电脑上。

网友(2021-06-07):
您好,能把你的MSP430I2041这个芯片的底层驱动发我一份吗,谢谢了932401514@qq.com